点不亮

楼主(2009-04-23):
主板845GC板子不知道什么牌子,一开机代码跑D0,CPU和内存都有电压,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D0是主板不自检,查查CPU

网友:
CPU我换了一个也不行还是跑D0

网友:
查CPU供电,,BIOS
看一下时序

网友:
CPU供电有1.73V也正常啊

网友:
IO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压过桥点重起?有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