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左右两边 自动拉长 不能调 是哪部分问题

楼主(2009-04-23):
我的是570FD 的
显示器

网友:
如果你是专业的。那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可以提示你一下。左右调节是哪个芯片控制的?
122 看一下是不是坏了
说的很清楚了。如果楼主还是要问什么是122
或是122在哪里。我不希望有人再回他的贴。不然我扣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