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显卡不亮

楼主(2009-04-23):
2块显卡都是不亮的 双敏的是雷击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样子说问题 没得一个人给你回答得上你的问题

网友:
什么测试也不做。在牛的维修员也无法回答LZ的问题。不亮的问题很多。你先坐下简单测试,看看电压,阻值什么的。

网友:
把具体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
第一块查DC-DC电路
第二块重点查一下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