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 刷写器只能读不能刷写的故障。

楼主(2009-04-23):
bios 刷写器只能读不能刷写的故障。
空检查出现

刷写时出现

网友:
把你的软件驱动全部删掉后重新安装再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坏掉了,换相同容量的试试!!!

网友:
我个人认为刷写软件应该没有问题,还应该从刷写设备故障入手。请大家都多发表一下自己的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编程器与电脑通信不正常,检查驱动及编程器设置,还有不要用那种简易编程器,兼容性很差,很多芯片都识别不了

网友:
我用的不是这种机器。不过接触不良也会这样吧。

网友:
感谢以上发表见解的各位同行。
现在我换了一台AMD 2800主机可以空检查了,不过写还是不行,写的时候出现

网友:
更换主机,现在OK 了。希望这个经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