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M358工作原理,,,和作用.

楼主(2009-04-23):
求LM358工作原理,,,和作用.以及信号处理流程

求高人指点.

网友:
我是新手。。对LM358/393/324不是很了解。,时常都是瞎换好的。
不知其工作原理。/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双就是运放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就是运放么??
我是新手。不知道其原理。
能讲细点吗?

网友:
358为双运放,324为四运放 反向输入=同向输入

网友:
双!

有两个输出.........

应该是温控,风扇电路上用的吧!    东芝机好多用这个

网友:
可以支持两个风扇!

LZ你有这个芯片的实物图么??看看

网友:
你应该找运算放大器的资料,而不是先找LM358的,那样你才弄懂LM358。

网友(2009-06-15):
双运放这有图!!!

网友(2014-09-05):
请教一下lm358要满足那些条件才开始工作?

网友(2016-01-18):
各个引脚电压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