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电

楼主(2009-04-23):
精英775针,964L主板:
现象为不通电,晶振两脚电压为0.8/2.5,此2.5V电压正不正常?我还没有遇到晶振电压有2.5V的
有遇到这种板子的高人路过指点!!!

网友:
先换晶振再说,两边压差哪有这么高

网友:
有的主板是这样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你看看南桥有待机电压吗

网友:
不通电和晶振无关吧??

网友:
不通电有修不通电的基本流程
不知道LZ到底进行过那些检测,如果就只量过晶震的电压,那根本不够!!
新手区和专题区都有关于不上电的修法,自己先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