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问题

楼主(2009-04-23):
一客户电话反映他家里:电脑一打开,日光灯就闪烁,闪几次后电脑就死机(主机断电了),但如果不开电脑,日光灯就不闪。但不开日光灯,电脑也会死机。初步认为是电脑的问题。
    我跑过去看,结果同他说的差不多,(拆开过电源看过,未见异常,主板上电容也未见有鼓)我发现他主机上摆了两个小音箱,在开日光灯的情况下,打开电脑,可以看到日光灯有时轻微闪,有时闪得历害,我无意中把音箱电源插头碰了一下,结果电脑断电了,所以怀疑音箱对主机可能有干扰,尝试将音箱移到另外一个位置,结果开灯同时开主机,运行2个小时正常了,难道是音箱引起吗?(
     为了证明是否音箱引起,我将这音箱放在我电脑的旁边,结果开了一个上午,我的电脑都没有出过问题,真是有点不明白了?

网友:
楼主能说的详细呢吗??

网友:
主要看起来像是干扰,但现在好像移走音箱电脑就正常了,(用户之前也是这样摆设,用了2年都没有问题)
我拆开音箱,也未发现音箱有问题,没有办法解释啊。

网友:
干扰吧,哪里一直在打火的?是电脑与音响的插座有问题,还是音箱线接触不好?

网友:
换个好点的插座试试!

网友:
可能电脑和音响共用一个插座,电脑和音响的功率太大了,插座电流供不起啊!

网友:
有可能是干扰哦,我曾经遇到过一台电脑,电脑开着的时候手机千万不能响,手机一响,电脑死机

网友:
插座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2011-01-13):
家里 AC线 可能某处连接绞合处锈了吧  要查看看

网友:
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电压和接触,应该是的

网友:
220V供电出了问题,用的可能是移动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