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 HJ-865G/GV/PE断电

楼主(2009-04-23):
今天接了一块主板...HJ-865G/GV/PE..查了他的供电....都正常,,,,一开机过两分钟他就断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楼主,,,回贴
主板

网友:
看看温度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要声明一点。我不是楼主。下面跟贴的也不会是楼主

网友:
哦...温度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