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劲霸atx-s300

楼主(2009-04-23):
金河田劲霸atx-s300 不加电 ,有辅助电源 ,不知下一步该如何修 。

网友:
采取的是什么芯片?如果是494的话,在测两主开关管好的情况下,短接绿线与黑线的同时测494的4脚--8脚/11脚.......电压的变化情况。

网友:
查主开关管是否烧毁,如果没有的话,查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