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19F寸急救

楼主(2009-04-23):
19寸MAG的通电有显示无信号的标志.是接显卡那头的接头切了.现在要接线手头上没有一样的信号线.想问一下大家.那个行和场怎么区分的出来.红.绿.蓝可以看的出来

网友:
打开机器,用表查一下电路 应当能区别出来的

网友:
机器打开了.楼上的可以说一下.他们电路的走向.可以给一点思路不!

网友:
想问一下如果行和场接错了有什么后果不

网友:
给个图你,自己对着来接

网友:
朋友这个我知道.我会换啊.他主要是这一头他没有了.断啦!要在驱动板上找啊.

网友:
行场接错了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谢大家了!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
现在好了!一次就换好了.我现接红.绿.蓝.还有场和行.我看现在通用的线的场.行外观和原线一样.接上去OK.谢大家的提示.之前以为会出其它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