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键失灵

楼主(2009-04-23):
优派 LCD 17寸 VA712B 开机后,所有的按键都失灵了。应该怎么修呢?
按键排线会有问题吗?

网友:
程序出问题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拔开电源重新插又可以了,用一下又失灵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你有没有换过按建如果换过了就是主板CPU有问题

网友:
换过了。我怀疑是主控IC有问题

网友:
有办法维修吗?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换过按键的话  你就刷下MCU  在不好的话你就换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