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进不了系统,可以进PE

楼主(2009-04-23):
一个IBM R30的本本,进不了系统,但可经进PE,换了硬盘,内存,无数个系统,开机时常有PCI IRQ报错,提示按F1进BIOS,分配中断号,有时自动占用IRQ15。这时必须重新手动指定中断号

网友:
做南桥试试

网友:
去光驱试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PCI冲突 做南桥吧

网友:
你检查一下PCIMA接口芯片,如果不用这个接口,可以把芯片去掉试试,但建议你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要重装系统,不能按普通方法装。前段时间修过一台一样的机,是系统不行,用了好多种方法才把系统装好,累的够可以的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一般是电子没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