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联想液晶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09-04-23):
联想  lxh-gj17l3液晶
帮我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是很清楚啊,怎么ng造成的,看下电压,刷下程序,不行就是屏有问题或是屏线

网友:
先查一下屏线啊,屏线松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你可以换板来试一下要是正常就是主板刷下程序还是不可以就换主板

网友:
应是屏有问题!!!!

网友:
根本看不清楚,很模糊。应该是屏有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绝绝对对是屏的问题。看你上传达室的最后一张图片。

网友:
屏是坏的,而且灯管已经老化

网友:
灯管没有老化,是屏模块坏了(或者是屏模块断线)!一般屏线有问题是屏供电没有送到屏上,或者是屏电路上的保险坏了,屏电路没有工作,只有高压正常,点亮后就是白色,不会有其它颜色,如果是灯管点亮,屏是黑色有可能是程序不对或者驱动板坏!

网友:
看不太清楚,怎么好像是受外力后 液晶流出来了似的呢

网友:
灯管没有老化,是屏模块坏了(或者是屏模块断线)!一般屏线有问题是屏供电没有送到屏上,或者是屏电路上的保险坏了,屏电路没有工作,只有高压正常,点亮后就是白色,不会有其它颜色,如果是灯管点亮,屏是黑色有可 ...
引用 网友A:

很有道理,此屏,好想受过外力挤压

网友:
漏光 屏  已经坏的没法说了   这样的可以拆废品了

网友:
高压没有问题,,如果高压有问题就点不亮了,,应该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