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新的七彩虹C。G41K主板。。主板显保护现象!~

楼主(2009-04-23):
。。主板如题是新的。。。不插上内存。。诊断卡测得。14 E0而后就重启,重启跑同样代码。。之后就是关机了。。 CPU换过。。电源也换过。。同样现象!~主板退回去换了一块,,,型号相同,,想不到还是同样问题!~!~
七彩虹C。G41K这块有谁也用过,有没有同样问题呢!~

有些主板不插内存就是这样的,会反复重启
为什么不插上内存试试!!!

是内存问题

网友:
你上的什么U呀,G41的板的话,一定得是双核U吧?

网友:
可是上内存也是那样的现象,之前有上,同样。。

网友:
参数纠错FSB 1333MHz
这是CPU支持总线。自己看好。如何高于这个总线的CPU有可能引起的不支持。
还有就是看看12V4口小插头有没有插上。

网友:
既然是新板子为什么不问问厂家技术?~

网友:
2# 枫叶漂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处理器是E2200。。12V4口有插。。不过主板上是8口。电源只支持4口。。这个应该不会隐响吧!~

网友:
把内存 显卡插上是同样的反应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是集成的,,,内存我不是说了嘛是同样问题~

网友(2010-04-02):
我有块凄惨红P43的主板也是同样现象,实在是很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