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的桥不好做

楼主(2009-04-23):
NF4的桥原来测试有几个不亮  加热后好多不亮 取下来后植株 一个也不亮了 用的是BGA 换别的桥还都可以 是不是无铅的主板要先处理一下主板的焊点 NF3的桥成功率还可以

网友:
不懂你用什么来加焊重做桥的啊,这个桥经不起高温的。
要是新的,可以多焊几次也没得事。用久了的一焊有时就完了。

网友:
关键是温度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