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75-a2 不亮问题

楼主(2009-04-23):
我有一精英754针主板,现在是CPU没有主供,用表测是北桥有一个1.2V供电没有。1。2V供电的管没有控制,控制是由324SF 供出的,更换同样的芯片,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2009-07-17):
查一下U11的1脚是否有2.5V供电,U11 3脚控制信号控制Q16及附近几个702 MOS管,决定参考电压是否能最终送到324SF
3个小贴片电阻从5V分压来的1.2V参考电压输入324SF,没有这个参考电压324SF是不会输出的。
如果U11 1脚供电不正常,在0.3-0.4左右,那么可能就是RN11排阻烧毁了,重点查W83310内存供电附近
我遇到的情况就是RN11排阻烧毁,症状和你描述一样,具体其他元件型号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