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手,17寸纯平应该是小问题

楼主(2009-04-23):
就是上面这个问题了!~ 纯平我不懂~
轻轻啪啪 回正常,现在啪啪都基本不行了~寻解决
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焊点全部补一遍就行了

网友:
这个恐怕不是焊点的原因!!

网友:
焊点地话,可能不是~ 我拆开看过 基本上没有虚焊地~

网友:
虚焊,找到相应的电路补补焊点就应该OK了。
另:有些虚焊在电路板上是很难发现的。

网友:
行电路,线性补偿部分重点检查

网友:
可能是行管坏了啊

网友:
电路板有虚焊存在

网友:
检查行幅控制电路 很好修的

网友:
还是焊一下试试   电源  行部分 发热大 虚汗多点    看可能看不出来的

网友:
水平大小能不能调

网友:
你的机器肯定存在虚焊的问题,因为你原来可以拍动。所以你首先必须把虚焊解决再说。

网友:
我就磁到过电源整流二极管虚焊,看不出来,用螺丝刀把轻压电路板就能

网友:
说直观一点就是把行管别边的小三个脚的管管好好点焊一下,还不行就换一个,一般的型号是IP122

网友:
恩 谢谢大家 我试试看~

网友:
IP122  虚焊是这款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