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掉电

楼主(2009-04-23):
ACER 5500亮机后不到10分钟就掉电,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应该怎么下手呀。

网友:
检查一下机器散热是否良好,貌似整机温度过高后,温控芯片起作作用保护了??

网友:
首先机子能开机,证明该机器的各部分功能电路没什么大问题。很有可能是CPU散热不好。故障分析如下:
1、CPU风扇不转或转速慢,
2、CPU与散热片接触不好。
3、有可能CPU温度控制芯片损坏。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不过CPU电路也会导致断电哦

网友:
像一般断电的问题`基本上都跟CPU周边的元件或线路有问题吗?

网友:
能用10分钟掉电,用everest检查一下CPU问题,如果温度太高就该查风扇了,看是灰堵死了还是风扇坏了或者是风扇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