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9-04-23):
疑问:我有好几个板Q1的S极 对地阻值只有28欧左右,内存供电管的S极对地阻值只有18欧左右,万用表会叫。请问下这是否代表短路呢。且这这种情况是不是北桥坏的可能能大呢

网友:
那得要看什么主板,高端的是这样的,845之类的就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