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问题求助

楼主(2009-04-23):
今天有一块笔记本主板,不上CPU时查周围的电容,正常。但上了CPU 后,电容全都短路。请问这是CPU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呀!!!!!!!!

网友:
方便的话,楼主何不直接装假负载,然后再测量?

网友:
1、2楼的回答也不错呀。你可以先参考一下他的方法测试一下。
2、你是否注意到测出的阻值是多少。因为CPU的内阻本来就很小,大概在11欧姆左右。
3、你可以直接测试CPU上的电容,如果电容两端的阻值为0欧姆左右,那么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的CPU中标了。

网友:
装上CPU就应该短啊但不会短到0

网友:
CPU上有十几欧,但上了CPU 的话只有0.3
   这是不是CPU有问题呀!!问了师傅说这可能是虚短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有电压存在里面了。放下电再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