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简单的射频探头

楼主(2009-04-23):
张先生翻译  2009.4.23

这个简单的射频探头可以用来确定振荡器是否工作。虽然它不能告诉你频率是多少(你需要一个好的射频频率计才行),但是至少你可以知道振荡器是否工作。

射频探头对于任何低电平射频测量是有用的工具,并且只要简单连接到万用表上就能用了。因为这是一个整流型探头,表上给出的电压降不是精确的,但是测量结果对于你用来确定是否射频停振或者是否给出你想要的增益已经足够了。

把它连接到你的万用表上后,它可以用来在任何合适的电压或电流范围内测量。如果你正好有个微安表的话,也可以把它连接到微安表上来使用。对于较低频率(几个MHz)应该增加C1的数值,但是我建议不要大于100pF。值得注意的是,高电压测量建议使用500V耐压的电容C1,除非你确定永远不用来测量高电压。

译者注:
作为低电压测量(例如主板维修)最好二极管使用高频小功率锗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OA91具有相当低的正向压降,见附件。

没有示波器的朋友可以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一些时钟信号测量问题,虽然不能与示波器比,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网友:
张先生介绍的是个好东西,与频率计配合可以取代一部分示波器的功效。

网友:
回家才仔细看了一下,R1的阻值偏小,影响输入阻抗了,应该取高些。

网友(2009-08-09):
其实那电阻都可以不要!

网友:
把R1换成二极管组成倍压整流,可能会使输出电压更搞些,更便于外接的表头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