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工具

楼主(2009-04-23):
简易BGA加焊

示波器

网友:
不错,楼主彻底做到物尽其用了。把179温度检测都用上了!

网友:
福录克什么型号的表表啊,SS-7810也是好货

网友:
楼主,你使用的是不是VC99的表呀,温度测量和频率测量准吗?我用的是VC99的表!

网友:
万用表是FLUKE 179 ¥1K入手的。

网友:
楼主什么工具都有啊,羡慕一下维修空间和工具。

网友:
好东西,就是山寨了点

网友:
也太不专业了吧!!!

有点可怕

网友:
FLUKE 179 1K入手已经是很值了,用了之后才发觉确实和以前用的100元的有天壤之别。

网友:
179实属好表好表!

网友:
179的表到地好在哪里?????

网友:
楼主加热显卡的下面是什么东东,发热砖还是电炉

网友:
我也想要啊   我现在用的是几十块的   郁闷呢

网友:
没米呀
LZ大手笔呀

网友:
这么贵的表肯定有他的好处,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179的功能太强大了。我们常用的电阻,电压,对地阻值的测试都非常精确、
我的8205的风枪加热的时候,179的温度测试也用上了,现在不会出现过加热的情况了。
PCIE显卡接口的电容,也可以非常精确的测量容值。
淘宝上淘的,成色几乎全新。配件齐全。
¥980+20运费=¥1K
买之前还是犹豫了半天。不过用了之后就觉得值了!

网友:
179的功能太强大了。我们常用的电阻,电压,对地阻值的测试都非常精确、
我的8205的风枪加热的时候,179的温度测试也用上了,现在不会出现过加热的情况了。
PCIE显卡接口的电容,也可以非常精确的测量容值。
淘宝 ...
引用 网友A:

那一家淘的?方便的话发个连接。

网友:
那是什么BGA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