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响

楼主(2009-04-23):
前几天遇到一激光打印机,带复印,复印时    刚点开始发出哒哒哒的声音特别大,中音正常,快结束时又是哒哒哒的叫,但复印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没问题。就是声音特别吵。请各位大虾们帮帮忙啊,小弟在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此轮坏了,何者是离合器没有动作

网友:
先判断是扫描部分还是打印部分,可以打印一张看看响不响
如果是打印部分,最大的可能是西鼓,看看鼓的齿轮,可以换一个试试,如果没有的话跳过这步,直接把鼓拿出来,再通电,看看,响不响,一般一体机没有装鼓的话,开机可以先运行一下,此时,定影和转印,都会转动一下,如果响的话,就不是鼓的问题,重点察定影和转印驱动轮。
一般,离合器和搓纸不会从头响到尾。
平时遇到的最多的也就是转印的齿轮被碳粉糊住了。转不动,再就是定影的驱动轮,磨损严重。

网友:
齿轮被磨损

网友:
齿轮与齿轮之间的间隔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