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条后的怪现象

楼主(2009-04-23):
我有一台BENQ17的显示器,高压条坏后换了个高压条,但问题出现了,在不插屏线的时候高压条能正常工作,没信号时也能受控,但插上屏线后就即开即灭,反之,去掉高压条控制线,接上屏线,显示器又能正常工作,用手电可看见屏显WINDOWS桌面,这样说明高压条和屏都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高压条的控制端,但我接的OF ON是正确的,因为不接屏完全能够控制,也转接过LED指示灯处,情况一样,反正两个不可以同时插上去,晕晕的........
这种高压条有5根线.在显微镜下看过,每根线都有用.附图:黄的是正,第二根橙色为负,第三根红色是控制线.我没有办法了,看看各位有什么高招!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网友:
图没传上去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网友:
查查电源看 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我也这样想,所以今晚打算用一个外置电源试试,但真有些想不通,电源电压都正常,两个双稳都换过,,,,哎...我就不信整不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