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显示器,瞬间黑下

楼主(2009-04-23):
联想19液晶显示器,客户说用着的时候一下就黑屏了,电源指示等正常亮(无信号是黄色有信号是兰色),是兰色灯正常亮,关了电源,在插上开机,依然是黑屏,指示等正常,还是兰色,和客户很熟悉,就让他放下了,晚上拆开显示器观察,没有烧坏的痕迹,测量电压5V, 12V正常,心想是不是那虚焊了,就把电源部分,和高压比较发热的地方加焊了,然后试机一切正常,开机大约3小时都正常,装上给客户电话,来取走了,4天后又拿来了,客户说用着又黑屏了,等客户走后,我上电开机一切正常,大约10分钟,黑屏了,指示等正常亮,关了机,再开还是黑屏,电源等一直兰色,后来发现把电源插头拔掉,等5分钟左右,插上电源开机,一切正常(说明一下,立刻拔掉电源插头,在插上开机还是黑屏,电源5V,12V正常必须等一会才行)。无语了,搞维修真难啊,接着试机,一小时, 二小时,没问题啊,大约3个多小时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屏幕是在瞬间黑一下,又亮了,大约黑半秒吧,反正就是眨眼的瞬间,接着试,没问题,一个晚上过去了,也没黑屏,后来我总结了下:
        显示器各处电压正常,电源,高压扳,驱动板,全检测了,都正常,没有怀疑的地方,现在的问题是,不黑屏,而是瞬间黑一下,马上亮了,瞬间黑屏的时间无规律,有时间阁1小时,有时半小时,有时两小时,真难死我拉,也不能老看着屏幕吧,请问大家这样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呢?还的麻烦大家。

网友:
这个是电源板的软性故障引起的.你的是晶冠代工的显示器吧

网友:
楼上的朋友,是啊,那怎么处理下好呢,能具体说下,是初级还是次级呢,那要是电源的话,那黑屏时电源指示等是正常的,也是兰色的,待机是黄色的闪动。

网友:
这显示器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或者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数字表来量什么都正常)我也修过了一台这样的后来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是什么板啊,高压板,还是电源板,楼上的朋友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占用你一点时间,谢谢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啦!

网友:
还用说吗!黑屏的时候电源是正常的,问题就处在高压板上,建议还是换高压板

网友:
把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虽然没鼓包,我以前也遇到电压正常就是一会儿又不行了也是联想的,换了再试一下!!!

网友:
好的,我试下

网友:
直接换高压版,保证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