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NF4 4X-A7 主板 诊断卡跑 40 44 点不亮,问题?

楼主(2009-04-23):
映泰 NF4 4X-A7 主板 诊断卡跑 40 44 点不亮,问题?
该板为红色 PCB VER1.1  。内存,CPU 什么的供电都正常。  会是那个NF4单桥的问题吗? NF4桥太容易虚焊或者坏掉了! 这个故障要加焊桥吗????

网友:
诊断卡跑 40 、44 点不亮。 这个代码是显示主板什么地方的问题 ?

网友:
加焊桥的成功率都很低,要重做桥才有希望

网友:
这是经典的桥脱焊的问题,只有加焊,加焊一次不成就得取下来重做、

网友:
^_^。 加焊好了。 点亮了。、 !!!!!!!!!!!!!!!!!!

网友:
恭喜楼主!你加焊多少时间,说来分享一下啦!

网友:
芯片四面上松香水。 用风枪吹桥四面。 大概5 分钟。 上面放个一分的硬币。  温度大概400 左右。

网友:
楼上师兄,需要400度?

网友(2009-10-24):
不是说380度就可以吗

网友:
用风枪加焊不行,用BGA加焊用的时间都短,你想一下用风枪加焊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2010-01-21):
风枪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