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x重启后点不亮,要拔掉电源线才能开机

楼主(2009-04-23):
又遇到一个怪问题,第一次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在系统里面重启电脑后可以开机但点不亮,要拔掉电源线才又能开机可以点亮,在重启的时候诊断显示几个数字然后显示乱码,点不亮,但是你直接长按关机键后可以关机,再开也能开机,就是不能重启,有时候第一次开机也点不亮也是显示乱码,要开好几次才能点亮,刷BIOS后重启居然进入系统了,我还以为没有问题了,再重启又出现点不亮,再换IO 晕 居然同型号的IO换了2个都不开机,换回原来的又可以开机,IO型号是IT8712F-A-IXS,换两个同型号的不开机,难道华硕的跟技嘉的一样 要专用的IO,没有其他思路了,请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指教,谢谢   (电源换了,内存换了,硬盘换了,都一样)

网友:
华硕,有专用的IO,但这块主板没有,你这个问题,我也修过。我上次是南桥有空焊,但是32。768有问题这也是一样的,你看起来没有问题,只能代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还没有解决,经过反复试验,点不亮,按开机键可以开机,诊断卡不跑码,要开10几次才有一次能显示CI跑码,开机后一切正常,按重启键可以又从C1跑码直至显示,长按关机键再开就点不亮,一边点复位开关,手按南北桥和CPU坐都没有反应,要不断的点开关才能碰到一次C1点亮,在不跑码的时候测量CPU供电正常,波形也正常,南桥旁边的晶振,时钟IC晶振,IO也换了,都不行,搞不清白了,继续求助

网友:
顶下 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请问你重起代码跑什么``?

网友(2010-01-22):
可能是南桥虚焊了,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