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待机电流00,用电池正常

楼主(2009-04-23):
待机电流00,检查发现PQ5的MOS管不导通,控制脚没电压,所以19V电压过不去,待机电流00,控制脚查不出是哪里控制的,我把图传上来,那个8只脚的MOS管被我拆下来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完整照片

网友:
看看周围二极管

网友:
查电池的保护隔离

网友:
顺着控制脚查隔离电路

网友:
查控制脚相连的电路

网友:
在电池接口旁的PQ21,你发的第2张图上有.

网友:
电池能正常开机,就是适配器的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笔记本最简单的就是保护隔离电路,仔细查下

网友:
换同样型号的4818管不行,用4425代换可以,但是电池装上去会短路电流大于3.42A,不充电,电池没装,电池充电脚上就有19V电压,充电MOS管的控制脚和保护隔离的MOS管的控制脚相通,所以19到了电池充电脚不正常,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保护隔离和电池充放电管理电路

网友:
LZ检查哪个运放叫LM393应该一换就好

网友:
LM393换过还是不行啊

网友:
T45断线接好后,19电压就有了,笔记本问题也解决了,本本又活了

网友:
还是解决了嘛,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