磬正主板跑44然后50

楼主(2009-04-23):
一块磬正主板型号ep-9npai AMDcpu NVIDIA nForce4-4X的北桥,开机不亮跑44然后50 不动,cpu供电和复位正常,内存供电正常。跑着个代码什么意思啊,是不是bios有问题?

网友:
LZ这个问题还要多想啊,NF4的桥不论什么跑不过显卡啊,内存
不跑码啊,全是桥空焊的事,要就是桥起泡坏了,一般其它东西不坏的。

网友:
那明天我把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再就是桥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