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3 N4的单桥主板空焊通病

楼主(2009-04-23):
一般有点经验的维修员都懂得,NF3 N4的单桥主板,特别的容易空焊,
只要是空焊有一个点不通的,就会出现跑44 50  C1不过,就是过了C1正常到了26后,
你上PCI-E的显卡也会来回的跑C1,不过内存,还有就是不跑码的。这种情况加焊一般能好,放好点的焊高焊就是。
还有就是桥面起泡了的,一般这种情况是坏了,有时会跑在C1处不动,有时会来回跑,反正你得换桥才能好。

这些全是NF桥的板的通病,天天有人在发贴子问啊,所以特来发一个让新手看下子,省得问这些简单的通病故障。

网友:
碰到这种板子,没说的,桥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网友(2009-06-10):
加焊 是有技巧和方法的    失败了愿自己不对  多学习

网友(2009-07-11):
先 低温 100度左右预热。然后正常焊接。温度不要超过 200  一般成功率还不错的。呵呵

网友:
不知道饼兄说的两百度是那个点的问题
我一般要上加热到两百多度,芯片才能懂

我测试的是芯片表面的温度

网友:
我测芯片的温度和BGA机器的温度时183完全可以取下有铅的桥,
今天做试验175度可以取下DB的南桥。
明天装NF3 250 五片,装时验证一下。

网友:
这个NF4的单桥加焊我用SP 360B有铅北桥曲线,上部220,下部265,实测锡球温度225度左右,加焊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