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问题

楼主(2009-04-23):
今天客户拿来个主板是内存报警,我来了插了一下就好了,就让客户拿走了,不一会客户又来了,说用不了5分钟又重起报警,给我拿来又插了一下好了,我试了一下,用不了5分钟就重起了,又报警了,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内存电压正产不?

网友:
电压2.6V 上拉1.25  91 92电压正常 184电压也正常,该从那里修了

网友:
换主机电源试试看。

网友:
电源是好的了,我用我的好电源试了,不行

网友:
把北桥上面的散热片去点,看看还有这个现象没有。

网友:
换下IO试下

网友:
清理内存槽子
压桥看是否孔焊

网友:
以前遇到过的问题 没有解决 学习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先换了再说

网友:
我有遇到过的 是不过内存  换了个IO就好啦

网友:
换内存试过了没有?不行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的问题把内存供电场管和RT9731换了

网友:
LZ解决了一定要把结果发出来我们看看哈。。。学习中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频率跳线吗?

网友:
内存供电就算正常,也换一下供电管~~~
再不行就是槽子有问题吧???!!!

网友:
昨天停了一天电,今天在看一吧,这人板子,内寸我外面只有一个上拉电阻,离北桥近的这里有上拉电阻,但是没有 拉电压,他这个上拉电压怎么产生的了,没有芯片,内寸供电还是用TL431控制的了,就有一个wb1601B的芯片,怎么找上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