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4南桥USB对地电阻 800左右可不可以判断南桥是好的啊?

楼主(2009-04-23):
一个技嘉845PE,激发5秒以内南桥温度上升到手无法摸。目前只测了USB电阻,能判断桥是好的吗?

网友:
AGP 1.5V正常不

网友:
我还没仔细看这个板,3个MOS挤在一起的,还没仔细看哪个是哪个,不过好像有个输出是1.5

先检查整板的供电吧

网友:
肯定是坏了,换一个吧!换上南桥就不热了,这个板容易出这个故障

网友:
肯定是坏了,换一个吧!换上南桥就不热了,这个板容易出这个故障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我先试试看

网友:
版主您好。我看了一下,AGP供电是ApM3054N, 左边是12V,中间3v,右边没有电压。
是这个供电管坏了吗?
引用 网友B:

就是他了!!!

网友:
技嘉的板如果南桥发烫就肯定是1。5V没有,这是技嘉板的一个问题。

网友:
上面各位前辈好。我把那个APM3054N吹下来量,貌似是好的呢。
吹下来后,原位置上S极输出端对地有40欧左右。

另外我之前测这个地方电压的时候,上了显卡,但是没上u和内存,应该没关系吧
另外我拍了个图,应该是图上位置的管子吧

网友:
那么烫 桥一定是挂了 楼主节哀吧

网友:
你先把那个管子换了再说~~~看看有有没有电压出来~~如时没有再找到控制级去~~~

网友:
牛人你见过不少,这样牛的人你一定没有见过!

牛人你见过不少,这样牛的人你一定没有见过!

http://www.ykdhzj.com/viewthread.php?tid=5

网友:
你先把那个管子换了再说~~~看看有有没有电压出来~~如时没有再找到控制级去~~~
引用 网友C:

请问控制极 12v正常吗?

网友:
芯片组供电???

网友:
不是,就是那个管子的控制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这里都还没有这个业务啊..
你是哪里的啊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用蜂鸣档 量南桥旁边的电容阻止5以下的话 南桥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