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9-04-23):
我有一块杂牌845PE的主板,一次可以开机,重启就到C1不过了,各位大师是什么问题,内纯供电换了,IO也换了,各位大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加焊北桥,我也试过一块开机正常,不过重启跑20 的,就是北桥虚焊,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