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用电池不能开机,使用电源一切正常

楼主(2009-04-23):
各位好!我今天接到一台IBM T40笔记本,用电池不能开机(按下开关一点都没反应,长按也没反应),用外接电源能开机,拨掉电池后用外接电源也能开机,进XP系统用3D Mark2001检测正常,开机后把外接电源拨掉能正常使用(电池充电、放电正常),重新换过一块电池故障一样。还有,关机后把外接电源拨掉,机子会自动开机。那位朋友修过同样的故障请指点指点,请朋友们给个维修建议。谢谢!

网友:
没人回帖,
自己的帖子自己顶。

网友:
检查一下放电MOSFET,和EC部分的供电,如果EC没有电源再按也开不机的。

网友:
这个故障一般是电池口到TB62501之间的保险F9不良,或者双二极管不良所致。电池在待机时TB62501没有待机电压而不能开机,但当插上适配器后TB62501有了待机电压,按开机键正常工作后,拔掉适朽器当然可以正常工作了,还可以充放电,而充放电是另外一个电路,所以不影响。

网友:
这个问题,直接找T40的图纸一看电路图比较明了.

网友:
知道的出来讲讲啊    让我也学点啊

网友:
用电池时TB没有工作

网友(2009-06-02):
呜~呜~呜~,太深奥了,还是看不懂。

网友:
修过一列为H8损坏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挺难的喔·呵呵·  ····学习·

网友:
上星期修过一台这种故障的,更换了PMH4,OK了

网友:
看看用电池的时候TB的57脚有没有主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拔下DC电源后,量5VSB的输入电压,没有的话就检查电池连接器,一般情况下没有DC电源时,电池电压会自动过来的.

网友:
就是BIOS问题,刷过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