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不开机

楼主(2009-04-23):
此机来时有待机电压0.02V,不能开机,测USB信号线阻值为1000多殴,以为是南桥问题,可是加焊后还是不行,后换CPU供电芯片ADP3205好、
不开机

网友:
这个机器cpu供电芯片是adp3205吗 ?

网友:
应该是adp3421 adp3410吧

网友:
应该是adp3421 adp3410一般两个要同时换

网友:
A22CPU供电芯片是34213410组合

网友:
同意以上的,就是那对的芯片呀,好好在看看

网友:
应是此款通病了,此两个IC一般同时更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IBM T2 系列 和A2系列的,cpu供电芯片都是3421。和3410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