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满屏棕色条纹解决办法

楼主(2009-04-24):
三星显示器满屏棕色条纹解决办法,我有一个三星793MB的CRT显示器,开机时有字的地方就有拖尾,很长的。请问版主,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将视放块散热板紧靠.或加大.

网友:
我有一个三星793MB的CRT显示器,开机时有字的地方就有拖尾,是很长的吧,开机时间长点会自己消失,这都正常,如果一直这样,有可能是与主机连接的数据线或接口氧化,显卡等。可以换台主机试试

网友:
自己上网搜一下“彩虹管”就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
建议斑竹将流行品牌的通病置顶,以免同类求助反复出现浪费资源。

网友:
你提的意见不错.应该搞一个显示器通病汇总.但我最近比较忙.有空了我会尽快落实的.

网友:
尾板都另焊一遍,在视放IC的,屁股后面,换个绝缘片,不行,就换个视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