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爱国者自然窗776FP,突然出现多条斜线,如图所示,请专 ...
17寸爱国者自然窗776FP,突然出现多条斜线,如图所示,请专家支招!不胜感激!!!

楼主(2009-04-24):
17寸爱国者自然窗776FP,突然出现多条斜线,如图所示,请专家支招!不胜感激!!!
window

网友:
视放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情大,你把显像管的各脚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斜线哟,天呀,是回扫线哟,高压包加速极电压过高会引起此类故障。
1,开机接通电脑主机,调节菜单亮度按扭,是否有变化,如没有变化在高压包最下的调节扭(加速极)逆时针调节,看是否回扫线会不会消失。
2,上述调整无效,就的检查视放板(尾板,套在显象管上的)查视放IC,周围电阻电容,如都正常,就的怀疑显象管电子枪的故障,如碰极等

网友:
80V视放电压消失

网友:
这种情况修起来会修死人的!很难全搞定的!

网友(2009-07-30):
楼主真不厚道,这么多朋友帮忙,也不回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