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马上关机

楼主(2009-04-24):
我的一块ABIT-AS7主板,一开机2秒就关机。代码为9F

强生开机,发现PG为0,请问应该如何继续。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台开机马上就掉电的,经师父判定是主板问题给后给我修,结果拿出主板一点事都没有,除了电源什么都没有变!!!换电源OK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换个电源就好了,但是这个问题不一定就是电源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哪里短路了引起的保护
2#的,其实论坛是大家学习的地方,不要看不起我们这些不懂的人,人都是从不懂到懂的,你也不是天生下来就什么都会,你不也一路菜过来的吗

网友:
一般是供电部分有短路导致的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但也有可能 是主板问题,看是不是那里有短路的,检查一下,强加电测下电压,要不把P4头拔了,看行不行、

网友:
电源肯定换过。

直接短路开机,各电压正常,复位什么的都正常。但仍无法启动。

我猜也是电源供电部份短路,但是测了很久没有测出来。

看看坛子里有无人修过此主板,或是给点建议。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9f应该还是内存没过吧!有的主板不过内存会掉电的。不要随便强行加电。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台开机马上就掉电的,经师父判定是主板问题给后给我修,结果拿出主板一点事都没有,除了电源什么都没有变!!!换电源OK
引用 网友A:

换了电源就好了也不能说明主板没有问题,有的板有轻微短路用个大功率的电源一样可以用!记得我修过一块板也是换了电源就好了,把那个坏电源点别的板也是好的,只是功率略小一点,后来仔细看了下板,内存槽旁边有个场管已经烧裂开了,换了以后再用顾客原来的电源也好了!提醒一下各位搞维修的朋友,仔细检查后再下结论!

网友:
1.请问一下cpu供电正常吗
2.请问短接开机是直接电源供应器绿线接地的意思吗
3.量测主板上atx座个电压接口对地是否短路,cpu 12v供电接口是否短路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短路啊。仔细看看主板?

网友:
北桥有时候虚焊都会是开机马上就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强行开机,那PG信号有用吗?

网友:
楼上的,刚楼主都说了强开机PG信号为0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是ASUS的主板跑完26才掉电请问是哪部份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