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条点不亮的宇瞻 512M ddr400 双面内存?

楼主(2009-04-24):
今天接到一条宇瞻 512M ddr400 双面内存,用户说是点不亮,拿来放到我的一代内存专修平台上(865GV 的主板)发现点不亮,我在主板的第一槽上插上一条好的内存,在第二槽上插上这条坏内存,主机还是加电不显示,把坏的拔掉就可以启动,这条内存到底哪里坏了呀,怎么用好的内存也带不起来呀,是不是spd 坏了?一会拆了spd 试一下!

网友:
把内存上的可疑小电容拆掉再试试。

网友:
换了个24芯片,重刷了一下好了,ok

网友:
什么是24芯片?重刷什么了!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
内存芯片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