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台到手好久了,说说我的使用情况吧

楼主(2009-04-24):
上加热严重有问题,烤坏了我两张精英板子,而,直接是糊了。

下加热温度不准,显示200度的时候,实际温度只有150,奶奶的,感觉不准,害我花了50块钱买了个温度表。

今天晚上比较空,于是加焊了二张C61的板。

第一张是七彩虹的,返修台下加热调成200度,拆掉北桥的散热片,桥周围涂上焊膏,核心上贴上小小的一块隔热纸,放在加热台上加热,扔在一边,聊天,偶尔回过头看看指示的温度。

三五分钟后,温度到达设定温度,于是,我打开我的8502D,拆掉小风嘴,风速4,温度260,吹,好像吹了二分钟左右,轻轻碰桥,会动了,每个方向都动了下,关机,过一分钟,把板子拿离加热台,自然冷却,上U,开机,OK。

第二张是双敏的,步骤基本一样,260度吹竟然一动不动,于是温度调到300度,也吹了个一分钟左右,也会动了,于是关机,冷却,竟然也OK了。

感觉很兴奋,非常兴奋的那种兴奋。

呵呵,东西我可能是买亏了,不过,既然能够加焊,我就满足了。

以下是这个返修台的介绍,价格是1000左右。

本返修台采用远红外线加热,加热过程平稳;
本返修台适用于维修笔记本电脑主板、台式电脑主板、服务器主板、各种游戏机主板、通信设备主板、显卡......
本返修台可以返修各种CPU插座(BGA封装);
本返修台可以做无铅焊接;
本返修台可以返修带有塑料接插件和电解电容的电路板;
本设备采用全数字显示,直观,易操作;
本返修台采用高精度双重闭环控制技术,加热头与预热台独立设温、独立加热、独立测温、独立实现温度控制,温度控制精确,焊接成功率达100%;
   本返修台的下部为预热台,用于对PCB板进行预热,确保PCB板不变形,预热台的面积为245mm*160mm,适用于特大尺寸的PCB板预热;到目前为止是所有产品中最大的预热面。
  本返修台的上部为加热头,对BGA芯片起主要的加热作用,加热头的面积为60mm*75mm,在不更换加热体的情况下,可以焊接1cm*1cm至6cm*6cm的BGA芯片;
  本返修台的加热头的位置可以前后、左右、上下任意调整,极好地适应不同位置的BGA芯片的焊接,目前国内只有我公司生产的返修台能做到这一点及经济又实用;
  本返修台采用整体设计,占用空间小,调整灵活,可以适用各种不同规格的电路板;

本返修台采用高质量传感器,可以精确控制工作温度,焊接成功率达100%;
  本返修台使用非常简单,即使从未做过相关工作,也可以迅速掌握其操作流程

网友:
当然,买他主要用来做加焊,自已搞炉也太麻烦了,而且感觉不安全,反正也不贵,这二天有几张精英的SF/661要修,主要是CPU座要加焊,所以想买一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类东东。

网友:
不建议买这种便宜货,买一个热风的。红外的使用太麻烦了。

网友:
买了一个1300RMB,唉,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加焊CPU,南北桥就中。

不过出风口比较大,应该适合做全板预加热

网友:
好用的东东估计一千大洋恐怕搞不定吧~

网友:
返修台不是1万多的吗?太贵啦,什么时候收回成本。

网友:
到手了,琢磨中。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  和大家说说

网友:
这个真的有广告说的这么好吗?我看不像 ,我的那个买了3000多呢!

网友:
十几万的也不敢说100%的完成率,他敢说?

网友:
那两个温控,居然还是拨码的,两只加起来都没有90块钱呀。头顶上那个发热砖,最多也就20块钱一片了。还是那只灯最值钱。你要是能用这玩意做好一个桥,那就是本事。

网友:
呵呵,上加热温度测试好像有点问题,下面预热台还是可以用的,看来真的只能做做U座焊了。

网友:
LZ你买的的这个红外的真的不行,真的没得大同江的做得好。你亏大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看不过是个玩具罢了,能玩玩,要说真正做桥的话,恐怕有点困难啊

网友:
加焊成功两片C61噢,而且没感觉到有变形噢,当然,上加热没敢用,自己用风枪吹。

网友:
楼主买亏了,还不如自己做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动手能力是相当的一般的呀,而且也没那么多的精力去搞,白天要去修电脑,只有晚上小搞搞。

网友:
兄弟你花1300块买个预热台啊。 下面这么多条承诺,一条都没有兑现,楼主你怎么会感觉很兴奋,非常兴奋的那种兴奋呢。

  本返修台采用高精度双重闭环控制技术,加热头与预热台独立设温、独立加热、独立测温、独立实现温度控制,温度控制精确,焊接成功率达100%;
   本返修台的下部为预热台,用于对PCB板进行预热,确保PCB板不变形,预热台的面积为245mm*160mm,适用于特大尺寸的PCB板预热;到目前为止是所有产品中最大的预热面。
  本返修台的上部为加热头,对BGA芯片起主要的加热作用,加热头的面积为60mm*75mm,在不更换加热体的情况下,可以焊接1cm*1cm至6cm*6cm的BGA芯片;
  本返修台的加热头的位置可以前后、左右、上下任意调整,极好地适应不同位置的BGA芯片的焊接,目前国内只有我公司生产的返修台能做到这一点及经济又实用;
  本返修台采用整体设计,占用空间小,调整灵活,可以适用各种不同规格的电路板;

本返修台采用高质量传感器,可以精确控制工作温度,焊接成功率达100%;
  本返修台使用非常简单,即使从未做过相关工作,也可以迅速掌握其操作流程

网友:
呵呵,没办法,谁让我是乡下人呢!反正东西买都买了,退也退不了了。

新手加焊北桥成功,当然是相当地兴奋的。

网友:
要求和楼主的差不多,只做个桥和CPU座的加焊,做桥划不来,各位推荐推荐,看看有什么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