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GTX-250维修过程!

楼主(2009-04-24):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世纪之星电源,型号是GTX-250,说是短接绿线电源没反应,拆开来看是保险烧断了,考虑其他地方应该也有损坏,没有立即换保险,用表测了一下,发现四个整流二极管坏了两个,高压部分有两个三级管击穿,型号是C4242,这是一个npn型的三极管,耐压700v,电流8A,由于这种是比较少见的型号,手头没有,用DTC13007代换,13007是耐压700v,电流8A,更换13007和整流二极管后测量其他原件没有问题,250v,200uF的电容也没有漏液、鼓包,接下来更换保险,上电测试,插上电源后,按下插座开关的一瞬间"嘭"的一声,忙拔下了电源插头,取出板子看到保险有炸飞了,再测量整流二极管,还是击穿了两个,可幸的是快恢复管没有击穿,判定问题应该是前段的问题,再次测量电容(用指针表MF47)发现电容也没有问题呀,郁闷了,心想把电容拆下来看看,当焊了电容一只脚后电容自动脱落,哈哈,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电容的下部漏液(之前电容是用胶把地步都封死了的)把一只脚给腐蚀断了,取下另外一只电容测量没有任何问题,这下知道了导致炸保险和烧整流管的原因了,更换电容和整流管后上电OK,真实眼见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呀!哈哈

网友:
C4242是NPN的三极管,不能叫快恢复二极管吧。高压电容最好换一对参数接近的,要不电源还是用不住。

网友:
电容虚焊会导致电压偏高么?

网友:
电容虚焊会引起别的地方故障,那要看是不是两个都虚焊了,虚焊是会引起电压偏高的!

网友:
我修电源一直是在保险处串个100W灯泡,如果有短路的话也不至于烧元件,而且可以从灯泡的亮度看出电路有没有短路。如果电源不启动的话也可以用灯泡把2个大电容的电放了。

网友:
呵呵,虚焊导致两电容端电压不平衡

网友:
我遇到两次都是电源前级高频滤波电容软击穿导致炸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