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537S 显示器反复启动问题 高手进来教教我

楼主(2009-04-24):
BENQ FP537S 显示器反复启动问题 高手进来教教我

出这问题有一年了。但是以前这种情况可以拍一拍后壳来解决。拍拍就可以正常显示了。然后就没问题了。再关机再开又是同样。再拍就好了。  昨天突然拍也不灵了。
    个人感觉应该是接触不良吧。在网站上查说是通病。有人说是

c5307坏
10NP6坏
0.1UF的电容检查
虚焊检查

有人说是

那两个C5707还有那个0.22UF的电容;;;

我也搞不清楚。我是新手。就会点基本技术。会焊接个东西。哈哈。报着学习的态度发贴来求助。

上面说的这些东西。我都在我的电源板上找不到。我附个图。往高手告诉我在哪里。最好用红笔圈一下。我好检查。呵呵。发帖看看有没有好心人帮解决。

网友:
明基这种板最近修的较多,一般二次电源的电解电容会突起,就是你图片上有彩色的两个电容,
但这种电脑最大的问题是灯管非常差,一般一年后就开始闪了,这样电流开始变大,一大就产生了整机的
连锁反应,所以要用外置灯管测试一下,你现在点不了后,要检查12V是否有输出,即PF751保险是否开路
(在D701前面).建议最好换灯管试试.

网友:
明基这种板最近修的较多,一般二次电源的电解电容会突起,就是你图片上有彩色的两个电容,
但这种电脑最大的问题是灯管非常差,一般一年后就开始闪了,这样电流开始变大,一大就产生了整机的
连锁反应,所以要用外置灯管测 ...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是菜鸟啊。你说的那个电容还是不知道在哪。哈哈。灯管应该不会哦。我之前点亮后亮度还是可以的哦。。    我感觉还是电源板上的东西啊。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一开始出现蓝屏有BENQ的字样。然后就又重复这种情况了。  以前可以拍拍后边可以搞定。就可以亮了。现在是拍也不行了。就是闪闪的。像是电源反复重启。   不知道我估计的对不对。哈     可不可以帮我说详细点要看哪个电容。哈哈。谢谢

网友:
你先把电路板补一下焊看行不行,看图电容式没有问题的,
c5307坏
10NP6坏
0.1UF的电容检查
你说的这些应该都不对。这种情况应该是虚焊

网友:
焊一下开关板上插座,两端都要焊,每个焊点仔细到位,但我感觉还是灯管有毛病,因为闪闪的,别被它很亮蒙蔽了,试试吧!

网友:
你先把电路板补一下焊看行不行,看图电容式没有问题的,
c5307坏
10NP6坏
0.1UF的电容检查
你说的这些应该都不对。这种情况应该是虚焊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这就去补焊试试

网友:
焊一下开关板上插座,两端都要焊,每个焊点仔细到位,但我感觉还是灯管有毛病,因为闪闪的,别被它很亮蒙蔽了,试试吧!
引用 网友A:

是到启动画面就反复动作了。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哈。如果是这么复杂的话我自己真修不了了。哈哈。只有先补补焊再说。哈。。。     不行就只有找人修了。有没有好的沈阳维修地方推荐。我的QQ36890122

网友:
晕了,这种问题肯定是开关键漏电导致的,你不信可以把按键拨了,然后通电,手动触发一下,肯定不会再重起啦,把所有的按键一换肯定OK

网友:
开关键吗? 我先补补看。如果不行的话我再试一下你的方法。哈哈。谢谢了。

我上图了。看看这个图画圈的位置。这个地方开焊了。哈。等待我的消息。

网友:
哈哈  谢谢各位了。小问题。。就是那个位置。直接焊上就好了。哈哈。再次感谢。现在正在用这个显示器打字给你们。继续使用看看了。

网友:
原来真是菜鸟啊,晕死了,连这样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叫维修,还叫工程师

网友:
学到了~~~~~~~~~~~~~~~~~~~~~~

我只会补焊  嘿嘿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很多,也是这种板。特别是优派 Q7B 一般都是电源高压部分电容虚焊,补下焊就好了!!
我修好很多台这系列的故障!!!

网友(2009-07-16):
一般是高压部分虚焊,他的问题是高压变压器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