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条的问题

楼主(2009-04-24):
一台17明基高压条损坏,更换一块高压条后在没有插屏线时工作一切正常,但在接屏线后就开机即灭,
反之,去掉灯控线开机也是正常的,不知道出了什么怪事,测电压12V和5V及3V均正常.就是不能完整工作,两都只能取一.请高手点指!

网友:
检查屏线,屏是否存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