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4-24):
1117有3.3v 晶振有起振,i/o已换过,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
把南桥压一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请你把你的维修过程说清楚你点 我们也好 帮你解答    你测一下开机针脚上面有没有电压  如果没有就要跑线拉

网友:
机开针有5v

网友:
你的不开机是指能加电不能跑码吗??
如果是先查名供电点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如果不是先修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