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4P800 se Cpu供电0.17V,北桥发烫

楼主(2009-04-24):
上假负载测试CPU主供电0.17V,北桥不到一分钟就发烫,APG边上的供电分别是1.53V和2.42V,内存供电2.62,辅助供电1.29V,量了一下南桥边上的电容的电压,有一个是0.82V和0.1V,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还是北桥不正常影响了这个供电。各位大虾帮忙看一下!!!!!

网友:
CPU供电才0.17V啊?那就先修CPU供电
你也可以上一下CPU。再量一下供电是多少。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容易挂,LZ有没有量过北桥短路没有(注:此板CPU供电短路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你把北桥的散热器取下来,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上面电容2端的阻值,阻值如果明显偏小那就挂了。

网友:
难道桥挂了?

网友:
北桥一分钟发烫正常啊   10秒发烫才不正常的  你说下开机什么故障啊

网友:
ASUS的几款板子确实在VCORE短路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上电
估计是ADP系列IC的缘故吧,在负载短路时迅速降低甚至关闭PWM输出

LZ这张板先测量一下电感处对地的电阻值吧,看是否短路

网友(2009-10-19):
你把北桥的散热器取下来,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上面电容2端的阻值,阻值如果明显偏小那就挂了。
四楼的 我的有好多主板 测量南北桥的电容都有短路的现象  难到南北桥都挂了  但是上电还能点亮 南北桥供电都有电脑  1.7 和3.3.   该怎么解释 ,那样是测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