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77g 显示器crt故障

楼主(2009-04-24):
显示器开后黑屏,送修后正常使用,效果不如以前,玩游戏,看电影,黑的地方黑的一团,调亮对比和亮度后能解决,不过调整后整体画面太亮,送修的地方给我在C352电容上并了个电位器,改变了以前CRT底座电路板电线直连到C352的样子,断开了一个高压包的脚,在另外一个脚上焊了个电阻,因为图像质量不理想,以为是高压包损坏,自己动手换了个新的一样参数的高压包,去掉修理时加上的东西,开后黑屏,故障依旧,再加上就正常了,请高手们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附上几张图片!

网友:
怎么看不到你的图片? 你可以直接传上来呀.

网友:
奇怪,插入链接和插入图片都不行的,直接点发布的图片链接也不行,非得把图片链接地址复制下来,复制到新的标签页回车后才能显示!晕!晕!晕!

网友:
C352是在什么方嘛。你说的那根线是连接到尾板的哪儿?

网友:
C352就是那个蓝颜色的电容( B 103K 1KV)    ,那根线链接到尾板的G2  (tp3).

网友:
那他是改动的加速极的电压来让显示器亮起来的,可能没有真正的排出故障。你把显像管各脚的电压测一下发上来。同时告之电路的主要芯片,以便找找看有没有相近的电路图作参考。

网友:
谢谢楼上帮忙,我测量了一下尾板上的显像管各脚电压,顺时针方向8个脚依次为
故障时(改动前)-50V   15V   580V   18V   5.8V   0V   12V   0V
          改动后-50V   15V   300V   18V   5.8V   0V   12V   0V
尾板上主要芯片有   ACER  AP3122  206 01B J082C
                            VH203AE   LM1269NA
                            EM19AC   LM2467TA
                            EM17BM   LM2480NA

网友:
那,原来是G2电压太高了.

网友:
故障找到了,行变压器一组线圈供电给加速极的回路断,是一个680K的电阻,维修的地方借用的是行变压器的另外一组线圈,所以效果不理想,已经恢复到以前模样!附图:
http://photo.163.com/photos/adsusu/162061146/5043243319

网友:
本来简单的故障搞得复杂化了。

网友:
是呀!主要是找故障太麻烦,所以这家伙就想到借用供电电源,多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