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胶BGA芯片的处理。

楼主(2009-04-24):
那种带胶的笔记本显卡,可不可以不除胶直接加焊,会有什么后果。我上次有个IBM胶很少,我加焊了,可以,但是这次的清华同方,胶都添到显卡芯片下面了。我怕加焊后会连珠。

网友:
可以采用了"煲汤"办法大大地加速胶水的溶化:找一个小金属盒,如"清凉油"的铁盒,将其清净后作为"锅","煮汤"时将带有胶水的BGA元件放入,然后倒入小量溶胶水,将盖合上。"锅"放置于恒温焊台的烙铁部分,将温度调校到200℃~250℃,烙铁将加热熔胶水,并加速BGA上胶水的分离。但注意如采用的是挥发性强的溶胶水被加热,会造成盒盖冲开,所以小心为上。而主板上残存的胶水,则采用恒温拆焊器定温250℃~280℃先将其加热,然后涂熔胶水,经多次反复直至清除。也可以在要清理的部分点少量酒精,用打火机点燃,点火即灭,高温胶水易分离,同用火机去电线外皮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