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Aspire 5580 开机掉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9-04-24):
一台宏基5580的机器,上电到0.45A左右即掉电,时间也就1秒左右,压南北桥及CPU座均未有变化。本站上的图纸与实际的机器有区别,本机是独立显卡GO7300。

因为掉电很快,但可测出已经有CPU供电。量各电感及大电容均未有短路情况。由于是无铅的板,也不敢贸然先拆桥试。

不知哪位高人可提供点维修思路

网友:
应该是显卡 这款机器显卡易坏

网友:
自顶,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显卡坏也没这么快掉电的,查后极短路  还有就是问问客户来之前什么原因坏的

网友:
楼主把CPU拿掉看是否还掉电,无铅板子,主芯片脱焊,压按法是不起多大作用的,特别是点胶的,压按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网友:
CPU,内存都拿掉,还是掉,把VCC_CORE的开启信号关掉,VCC1.8和VCCP等电压的开启信号断开加电仍然会掉。量各芯片包括网卡,声卡的供电对地电阻,均未发现短路情况。今天先将IO(87541)换了一下,故障情况依旧,实在不行考虑加焊下南桥了。不知道会不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