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源ic焊不好会击穿mos管,并对地断路吗

楼主(2009-04-24):
如题。一台hp nc8000,开机5秒后自动掉电,检测后发现cpu无供电,检查后发现背面的供电mos管信号脚全无电压,怀疑控制ic max1987坏,更换一颗,通电,马上短路,经测量,一个高端mos管击穿,一个cpu供电电容击穿,这种情况怎么会发生?电源ic是新的,望高手解答

网友:
焊不好有可能导致连脚,击穿MOS管,19V直接给CPU供电当然击穿电容了.

网友:
Gate脚焊空了吧

网友:
这样的芯片焊不好会烧很多东西  建议把手练熟了再用好板实习!

网友:
焊好以后,一定得量阻值吧,反正得量好后,才能通电,我是新手,一般是这样做的,焊好后每个点都有通的地方,我是先量好后,再通电,不然的话,真的像楼主一样,不是这儿连,就是那短路,反正不安全。

网友:
MOS管 控制ic max1987 一起换

网友:
高端管的控制脚没有1987连上吧。从而高端不受控直通系统总供电到CPU滤波电容击穿了

网友:
要是三五伏系统供电芯片没焊好所有三五伏供电的芯片。电容都有可能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