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41与9602狼狈为奸

楼主(2009-04-24):
花旗845主板一通电诊断卡亮一下就熄灭,电源部分短路。检查场效应管都是好的。把9241换一个还是短路,再把9602换一个。主板正常。

网友:
应该说9602是坏的,9241还是好的

网友:
LZ其实好多主板都是用9241做主供IC9602是从的,一般都是这样的,也有可能像2#说的那样,有可能你开始换的那个没坏哦